楼主(2006-04-26):
我用单片机输出pwm信号
开始电机没有转
当有pwm输入时就转了
但是当电机一起动
单片机输出的pwm就消失
pwm消失了
电机不转了
当电机停下来的时候
pwm又出来了
这样周而复始
请问各位是不是电机转动的时候对单片机产生了干扰
使得pwm消失了啊??
各位请赐教

网友A:
应该是干扰。电机本身就是一个较强的电磁源。
工业应用尽量少用单片机近距离控制电机,变频、伺服的尤甚。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流过大的原因啊

网友A:
电流大只是可能的一个原因,另外还与调频的范围、大小,甚至电机的转速等,都有直接联系。
电磁干扰这块,太复杂了,真难说清楚,我们多多摸索啊,分享经验,一起。

网友C:
电磁学是很深奥的理论,大家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