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6):
我现在机子上装了组态王6.5和 SIMATIC NET 软件,怎么将组态王和下位西门子PLC 300通讯啊?

网友A:
组态王中有SIEMENS的驱动,应该用不到SIMATIC NET的。

网友B:
SIMATIC.NET与组态王连接需要做OPC服务器。
也就是当你用CP343和上位机用网线连接4时才用到。
简单的通讯组态王自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