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6-04-26):
各位:
     你们好! 现在小弟搞了一个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电路,(在一条带状物上有不等距离的小孔,检测到中孔以后输入一个尺寸停机,做其它的工艺 )用PLSY输出脉冲到步进电机驱动器, 大至原理是这样,,,开机时向电机输出一个50000个的脉冲,,, 在运行中途(任意一个时间均可),检测到小孔后, 输入一个的信号,从信号的开始位置开始计量(200), 输出一个固定的脉冲量后,再停止电机做相关的其它工艺, 请问检测到信号后要停止50000脉冲量的输出切换到200,电机运转时不能有很明显的停止切换现象,怎么写这个PLC程序(现我已做了一个电路, 但切换脉冲量只能让电机停止瞬间才能做到切换,且切换点不准, 加速或减速时出现整体尺寸偏移.),
   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能否给我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
各位请帮想一下怎么样才能在电机连续运转的过程中切换脉冲, 或在很短的瞬间切换, 感觉不出电机有停止过也行.急呀,,,

楼主:
这个问题我反复的试了一下,  问题可能是出在PLC的程式扫描结束完成后再成批刷新输入输出, 在一下程序幵始时才能变更输出。在信号接受到下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内脉冲仍在输出,而多输出的脉冲量隨扫描周期的长短面或多或少,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样才能克服这种情况。在信号一接受后就马上得到输出与中断.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主要是PLSY在驱动的过程中是不接受CP数改变的,有时间你可给我来电话我们可探讨,这个我可以实现,不过要看方式.13181723539

网友B:
用三菱PLC处理信号再控制步进电机效果不是很好,要想实现高速定位准确,最好采用处理速度更快的PLC控制伺服。

网友C: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厂家,2、3相驱动器系列全。
1、过压、过流保护功能,
2、单脉冲、双脉冲方式可选。
3、供电方式:交、直流均可。
型号      电压     相电流   细分     适配电机
2HB504MA  DC24-50  0.5-4A   2--256   42、57、86
         AC16-35V
2HB808MA  DC24-80V 3.1-8.4A 2--256   57、86、90、110
      OR AC16-60V
2HB1108MA AC80-110 3.1-8.4A 2--256   86、90、110、130
3HB1104MA AC60-110 3、4A    2--16    86、90、110、130
3HB2208MA AC220    5.0-9A   最大12800步/转 110、130

电话咨询:013116718377  联系QQ:410051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