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mron输入问题

楼主(2006-04-27):
在omron中 如果我想使000通道里有一个0x0001的数, 现在用一个按钮连接000.00输入,
问题是 我是不是要一直按着按钮,才能使000通道里有0x0001,还是只要按一下就行?我觉得按一下就行,因为PLC在输入结构里包含有锁存器吧,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要一直按着,通道的状态是与外部输入完全保持一致的。要锁存的话需要自己做一段自锁程序

网友B:
要自锁的话可用带自锁的按钮或编写自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