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7):
请问能不能把两个交流接触器电磁线圈(一个100Ω另一个13kΩ)并联使用?

网友A:
可以.但最好再并个压敏电阻

网友B:
看来你还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并联,什么叫串联。还要努力。

网友C:
如果没有特殊限制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把两个交流接触器电磁线圈(一个100Ω另一个13kΩ)并联使用后,出现以下情况:
1.   13kΩ的欧姆龙小中间继电器烧毁一次。(有可能是质量问题)
2.   100Ω的施奈德交流接触器吸合动作正常。13kΩ的欧姆龙小中间继电器吸合动作不正常,    常开触点不闭合,常闭触点不断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两个交流接触器电磁线圈(一个100Ω另一个13kΩ)并联使用后,出现以下情况:
1.   13kΩ的欧姆龙小中间继电器烧毁一次。(有可能是质量问题)
2.   100Ω的施奈德交流接触器吸合动作正常。13kΩ的欧姆龙小中间继电器吸合动作不正常,    常开触点不闭合,常闭触点不断开。
没见过这么大阻值的继电器

网友E:
就凭电阻是无法确定的。关键看电压。

楼主:
知道答案了!
见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_all.asp?id=13643

网友D:
并接二极管与吸合无关,只与断开有关。而且只是对直流而言,你的描述是交流。与你所述仍然不同

网友F:
其实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1个10w灯泡可不可以和一个1000w的碘乌灯一起并联使用吗?回到是:当然可以。其实在电路中接触器大多是并联使用的,只不过是在各自的并联回路中多了些常开或常闭触点

网友G:
应该跟电阻没多大关系 而是跟线圈感抗有关 比如电磁铁的线圈跟一般接触器的线圈不能直接并联 而应该借个二极管 防止感抗大的线圈放电引起其他线圈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