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7):
各位大哥:整条生产线用一台控制柜,别的回路运行时,变频器经常直流高压保护停机;而只开
变频器回路就无此现象.    将变频器接地改成悬浮未消除,将其他回路开开关关未看出谁是
干扰回路.急,谢谢!

网友A:
这套设备用到西门子原配继电器吧?我们是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亚洲办事处,
之前我们碰到过一家芬兰的客户,他们也使用西门子控制器,使用我们的产品后
完全避免了这个问题。Delcon 干扰抑制技术,确保了输入信号即使通过很多无屏
蔽交流电缆在同一个电缆芯轴很长的情况下能正确的操作。大交流接触器切换那些
绝大多数的交流输出线上很难选则的很大的自然感性负载产品。
 请浏览公司网站:www.rebeck-delcon.cn
 联系人:tyler
 邮箱:luch_2000@163.com
 qq:27576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