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7):
各位高手们,谁能详细告诉我厨具设备中的安全制连感应线是一种什么原理?如何动作?谢谢各位了

楼主(2006-06-16):
发贴这么久,没人回贴,看来也没很少人了解这种东东,安全制里面就只有一个线圈,从原理上看,应该得通电才能保持中间的铁芯动作或固定(因为有弹簧,有机械力)关建在感应线了,那个感应头用火烧它,竞然有电压和电流产生,越高温度就越大的电流和越高的电压,我拆开看了,只是有一段有色金属,就是用它做成的感应金属,我以前没听说过金属有热能转化为电能,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A(2010-05-13):
点火后,热胀冷缩,顶开阀门。这样工作的。金属热怎么可能转化成电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