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7):
欢迎大家探讨变频器水冷散热!
水冷的散热效果,不用说了!绝对的好!
但我想知道,水冷系统的工艺流程图,不知道那位有着方面的资料!!特别是二次散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欢迎大家探讨变频器水冷散热!
水冷的散热效果,不用说了!绝对的好!

可是电柜进水的后果,不用说了!绝对的可怕!

一点都不可靠,将电柜置于这么危险的状态,谁敢用哦

象中央空调一样单独给变频器一个冷风道来达到热交换的目的,如何?

楼主(2007-03-10):
水的传热比风冷好,ABB就有水冷的变频器,也许你把他的情况想错了.它是对功率器件进行散热,

网友B(2007-12-21):
水冷对可靠性要求更高,比如密封性,抗腐蚀性等。

网友C:
选用水冷的变频器的原因通常有如下两点:1。变频器应用环境比较恶劣,如特殊粉尘等,会造成内部电路板及功率元件的损坏。2。大容量的变频器,强制风冷无法满足功率元件对散热的要求。但是选用水冷变频器有以下两个问题:1。成本比较高,特别是针对大容量的变频器,需要一套单独的纯水冷却系统,造价非常高(尤其是内部的滤芯在刚投运时,维护费用比较高)。2。安装空间较大。所以,不是上述特殊的原因,一般建议还是使用风冷的变频器。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令你满意!如果有需要帮忙的,请给我留言!谢谢!!

网友B(2010-07-05):
水冷散热对可靠性要求过高:常见的问题就是密封,抗腐蚀,防结露等等.

据我所知,即使大功率变频器,能用风冷尽量不要用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