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7):
我厂是生产橡胶粉设备厂家,不知那位用过检测橡胶粉体料的位传感器.光电的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A(2006-08-19):
[原创]橡胶粉粒应用机械式料位开关型号为UZB
料位计

UL型阻移式物位计,对开口料仓与密闭料仓中的粉状、颗粒状、块状物料进行检测、报警及自动控制。
产品涉及气力输送、除灰、除渣、脱硫、钢结构、程序控制系统,
经钢铁、耐火、水泥、橡胶、化纤、电力等工业的长期运行,都获得理想效果,被广泛用于工业生产中。
UL型仪表属机械仪表,结构简单简单,耐高温,防尘,耐冲击,无繁杂电气线路,控制可靠,可长期运行。

料位计,料位开关,物位开关,阻移式料位计,阻尼物位开关
质量第一,用户至上。

网友B:
可以用射频导纳的震动棒的,不粘料 详情www.zjkj.com.cn

网友C(2007-04-11):
[原创]ZJ-SQ-2电荷式料位开关
 SQ系列电荷式物位计,采用国际领先的专用芯片计量两介质中的电荷量。众所周知,传统同类产品惯常采用高频或射频电路,容易造成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我公司的电荷式物位计,利用物位高低与电荷量成正比的原理,所以其产品性能稳定可靠、不怕干扰,不怕挂料;同时具有环境适应性强、精度高、寿命长、安装及使用简单的特点,完全克服了同类产品存在的一系列弊病和缺陷。能对颗粒状、粉末状、各种液态料仓、料槽的物位进行准确的控制,是阻旋物位开关、电容物位开关、射频导纳物位开关的最佳替代产品。
工作原理:
利用感应电极检测,以被测物为介质,感应电极与对地电极和桶壁间形成的电容的电荷量会随感应电极被物料覆盖而增大,当达到开关电路内部设定的阈值时,电路就会给出开关动作信号(一常开、一常闭),可以由使用者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特点:
1.领先的电荷检测技术,超强抗干扰能力;
2.不怕挂料;
3.构造简单,无机械传动结构,永无磨损;
4.适应各种不同物料;
5.性能稳定、可靠、寿命长。

技术参数

*接线盒材质:铝合金(IP65)
*感应棒材质:SUS304
*绝缘材质:UPE
*电源:110/220VAC或24VDC
*消耗功率:2W
*接线方式:1"PT
*操作温度:-20~80(摄氏度)
*灵敏度:10pt,20pt,40pt
*延时设定:0~12秒
*重量:约1.9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