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7):
我和一位同学争论  变压器 4向输出 (3火1零)
在4路电线 进入用户单元楼时 明明就是其中的零线 用一跟铁管直接接地
可是 他却说 那是地线 , 不是零线? 那 零线跑哪去了?
只有3只火线 接入? 那不是380V 我们的家用电器 怎么用?

1: 四路动力线进入单元楼时接地
2: 四路动力线进入单元楼时不接地
请告诉我答案

网友A:
供电线路有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五线制。你所说的情况属于三相四线制,地和零线共用,它既是地线又是零线,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C:
三相四线制在进入单元楼时,那是用铁管做了重复接地,它既是零线也是地线。

网友D:
三相四线制在进入单元楼时,那是用铁管做了重复接地,它既是零线也是地线

网友E:
这个在读电工上岗证的时候就有讲过,TT系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