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记忆问题

楼主(2006-04-27):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一直在想这种程序该怎么写 :
假如有一个动作是顺序是:1----2----3------4 正常顺控,而工作中常常要变换成任意动作,如:2----1------4-------3 或者是:2------4------3-------1 等,这种指令该怎么写呢?请教了。当然也可以把所有的程序都用拔码记下来,跳转做成死程序,但是这种做法又不可取,太复杂了。我想要一种记忆功能,在我输入动作之后,这个动作就记忆下来,请教各位,哪 个指令能完成这个功能?谢谢了。也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A:
用MC(MC NX MX或其它)主控命令来完成,当满足某个条件时,执行某一个主控命令段的程序,很简单的

楼主:
{用MC(MC NX MX或其它)主控命令来完成。}
这样的指令,肯定是不行的,这只是一般的主控,它只能把某一个主母线接通,而不能执行象跳转一样的命令,更不能记忆。看来楼上的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再想想,谢了

楼主:
怎么几天了还是没有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大家研究一下也行啊

网友B:
1. 每个步骤影射一个数据.5步,则使用DN--DN+5.
2. 初始化时写入1..5
3.不同顺序时,写子程序赋值不同.
4.主程序依大小使能流程.
上述的本质,一个小的分析器.适用流程复杂的场合.

楼主:
这种程序有使用拔码的,对应的拔码即对就应的动作,但是拔码是死的,不能记忆,但是象楼上说那样我还真的没有看明白,没搞懂啊,谢谢了,为了这个东西我搞了很久了,现在还没有底

网友C:
小弟新手上路,不懂,顶一下

网友D:
小弟看人写过类似的,他是写手动动作.就是多加了几个中间继电器.他写的太快我没看懂就关了.好可惜呀!!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就是:
假设只有四个动作,我就只用四个状态元件就可以实现几种顺序的目的是吗?

网友F:
其实很简单的用SET和RST 指令就行了就像是电梯里的内指令和召唤指令一样

网友F:
想想电梯的运行方式就可以了  这就是  顺向截车   的原理

网友G:
不难!请注明是用什么方式将控制顺序写入PLC(触摸屏?、编码开关?......)

网友H:
定义:M1 M2 M3 M4 分别控制动作1234,
手动按扭,x0x1x2x3四个手动按扭,分别手动控制1234,
记录开关:X5(手动/自动)
构思:手动时按一遍全过程动作,切换动自动,按启动,测按手动操作顺序自动运行
构置一个四个状态的循环顺序状态,
要点:如何记录四个手动按扭的顺序,解决了就差不多全解决了。
分析要点:要记录顺序(先进先出),用字移位就好了,
思路:把X0X1X2X3放入D0的低四位
按下任意X0-X3移位一次,总移位数4,每次移动一位,这样,输入的按扭就记录在D0-D3的低四位上了,顺序是D3D2D1D0,把D3低四位解出放在M10-M13
然后在一个四个状态的固定循环中,M10out m0 m11out m1 m12 out m12 m13 out m3

按下来把D2低四位解出在m20-M23,.............................按上同理,

。。。。。。。

。。。。。。当果如果不用状态,则要想法把双线圈去掉。

这样不算是很烦琐的。

网友G:
用解码轻松解决此问题交流:QQ:459522055

楼主:
我所说的意思完全是13楼理解的这样,谢谢了,不过用这些指令我还要花一定的时间,位移SFTR    先进先出SFWRP这两个指令我还真不会用,搞个几天时间应该还是可以。
五一我放了四天假,今天才上班,也才来看贴,谢谢各位了!不懂再向各位请教

楼主:
13楼的朋友,你的QQ号是多少?我一下子加了好几个工控朋友,把你的名字混了,请点我QQ

网友G:
我写了一段程序,请问如何上传?

楼主:
上传程序时,把你所写的程序所包含的文件先建成文件夹,再压缩成RAR格式,这样就可以上传了,在本论坛里点(回复),点击(浏览),找到你的压缩文件夹的位置,点击打开,再点击论坛的的(上传),这样就OK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I(2006-08-17):
你的程序怎么没看到?能不能发一份给我,谢了!tang_jx@163.com

网友J:
关机之后再开,是否还有记忆呢?

网友K:
找到答案了吗?做成开关转换的怎么样啊.我不知道你要简单到什么程度,加我QQ:550846454,我们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