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7):
想通过OMRON-CPM2A系列PLC的RS232C口来驱动LCM显示屏,首先遇到电平匹配的问题,还好这个通过现成的MW232-TTL转换成LCM所能接受的输入电平。
     程序按照LCM所要求的格式编写后,在LCM上看不到显示,当MW232-TTL的END端悬空时,LCM有乱码出现,
     不知如何做下去了,急请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PLC这边没有太多可说的,232电平,HOSTLINK协议。
主要问题还是在LCM那边,请教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