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要做个项目,要用模拟量读取0~20V的电压.以前我司都是用FX系列的PLC.但此系列支持的模块中没有适合的,麻烦各位给点建议,有没有其它牌子的PLC和模块可以选择,谢谢!

网友A:
FX系列中也有的,各个品牌的基本上都有可以扩展模拟量的

网友B:
一般都接收0-10V模拟信号

网友C(2008-10-30):
变送器可以吗?

网友D:
呵呵;FX的模块没有能测DC20V的模块;需将DC20V变成DC10V的才能接到模块上;

网友E:
是不是毫安信号啊?
搞错了吧楼主

网友F:
直流的话加分压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D:
那样误差就大多了;

网友G:
用变送器变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