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异响

楼主(2006-04-27):
电磁阀异响,且有振动,请向这是什么原因,需要怎么样处理?

网友A:
看看铁芯是不是发热
参考这里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66120

网友B:
动作正常吗 电压正常吗

网友C:
你明白了告我一声
                     谢奥!!

网友D:
看看动静铁芯之间是不是有了污物

网友E:
要坏了吧!是不是吸合不到位?有卡滞的地方?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人..回去查看一下原因

网友F:
铁芯之间有污物、锈蚀,工作电压欠压都会造成异响、振动

网友G: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H:
原因有;    1。 电流不稳及,接触不良。
            2。 铁芯间隙,就是有污物,铁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