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7):
我家是新装修好,才两个多月,入墙藏线的。现在出现漏电保护开关频繁跳闸,一天跳几次,搞得冰箱不能用,实在烦恼!但又百思不得头绪,恳请专业人士指教。有如下特点:
1、即使不用电都跳,半夜、日间屋里没人都跳。
2、没有特定时间或特定使用某个电器时跳。
3、已经更换了一个新开关,还是梅兰的,还是跳。
4、跳闸后,把闸再开就能通电,不需要关掉哪个电器或者拔掉哪个插座的。

网友A:
烧点纸吧   :)

网友B:
将总电源关了,查一下零线和火线的对地电阻,最好是把家里的用电器插头全拔了再量一下电阻,还有是不是你的漏电开关功率小了点,找个电工看看。

网友C:
接零线和保护接地接混。

网友D:
看你的情况应当是线路存在隐患,可能是那个地方线路漏电但又没有达到漏保的动作值,当另一个负载加上去后,它的漏电总和超过动作值,就会跳,一般不好找,属于软故障。

网友E:
测测零、地绝缘吧。

网友F:
应该是线路隐患.在跳闸的时候用电笔检测一下线路所经过的地方或开关盒旁的墙壁,电笔会发光(根据漏电的强弱判断电笔的发光)

网友G:
把钳形表接在跳闸开关的出线端,卡住两根线,如果有指示数字就说明你的电路有对地电流。如果没有,换开关没商量!!!!!!!!

网友H:
漏电保护很麻烦!一定是有漏电处!你们都是那的,用那种东西,我们这里没人用的!(山西)

网友I:
楼上的不要误导人,那东西没用才怪呢。
楼主要解决留QQ吧
看我能不能帮你

网友J:
问题应该是出在入墙藏线。是不是没有下管,如果有暗盒接线有没有做好绝缘防水。

网友K:
房屋装修时留下隐患,相当不好处理

网友L:
是不是装修时,暗线没有做好绝缘处理,有漏电现象。如果所有电器都拔掉后,还跳闸的话,肯定是线路有漏电的。

网友M:
看你的情况应当是线路存在隐患,可能是那个地方线路漏电但又没有达到漏保的动作值,当另一个负载加上去后,时间长了会发热降低绝缘

网友N:
入墙藏线不合格!可选用不动作电流大一点的!

网友O:
一般为零线和地线的原因,插座上的地线不可接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