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存在的问题

楼主(2006-04-28):
我公司近年来一直使用三菱的F940,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程序丢失情况,开机显示:数据未找到,读程序为空白,5年共出现14起,概率为2‰,给我们的售后服务带来无穷麻烦,三菱代理商无法做出解释,郁闷。。。。
各位大侠有何高招?实在不行考虑换品牌,无奈。。。。

网友A:
这个我用欧姆龙的时候也碰到过,客户的意见很大,
最后我们给他用了台达的屏
OK

网友B:
检查电池

楼主:
电池这么简单的事情就不要提了,就是取下电池也可以维持24H,在长时间不开机的情况下也可以维持6个月以上,再说电池只是给系统提供电源,跟程序没什么关系,程序是存储在EPROM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