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4-28):
请教高手解答.用西门子200处理器,外带模拟量模块,现在想将模拟量模块采集进来的0-5V信号在PLC中转换成频率信号输出,应该怎么做??我的意思能不能在PLC中有这个处理功能?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有的,s7200支持pwm和普通的频率输出,并且有向导支持,

楼主:
非常感谢,我已经想了个方法,现在正在试验.对了,再请教您个问题,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在这里先感谢了.

我刚接触PLC,现在手头有点事情实在不知道怎么下手,就我我用西门子模拟量扩展模块EM321 CN采集差压传感器传来的信号,是两线制的,不知道怎么接,怎么一路有三个端子,比如A路有RA,A+,A-,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恳请高手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看一下接线图,哪个是可以分为电压和电流 两种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