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8):
请问怎样解决弱磁运行时反电势过高的问题,降低弱磁点可以吗?

网友A:
不是的。在弱磁状态,如果反电势过高,说明系统的参数设置有问题。尤其是采用西门子直流传动装置6RA28/70系列,更应该不会出现这类问题。反电势过高,与电机的弱磁点有关,但是,除非你设置了一个与电机不相符的弱磁点,否则,不会这样。

可能的原因:

参数设置不对,没有设置弱磁升速的调节功能;或者是电机的额定电势设置太高,超过了电机的允许值;另外,调节器没有辨识,尤其是磁化曲线没有绘制正确;最后,电势调节器的参数不对(这个因素所占的比例很小),一般情况,默认值足矣。

楼主:
但我的电机的额定电势是根据电机的铭牌设定的呀;至于磁化曲线则是在调试作弱磁优化时绘制的,要怎样才能绘制正确呢,需要重新作优化吗?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励磁优化正确么,这种情况不应给出的,在优化一次试试,有]问题再来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