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8):
我在用TS-1620的液晶显示屏来写LCD程序,如果是一个确定的字符,如A,我晓得只要把41H送到 LCD 就 可以,
现在问题是我用一个变量temp来实时检测电压,假如我检测的是221.5V,这个221.5是送到temp中,这样怎么定义变化数字的temp中ASCII码,如送chinese字符,我可以这样定义
uchar code dis1[7]={"chinese"};
那怎么定义变量temp中变化的字符????
下面是我的程序:
uchar code dis1[7]={"chinese"};
void lcd()
{
  uchar i;
  delay(15);
  lcd_init():
  while(1)
    {
       lcd_pos(0x02);   //字符送如的位置
       i=0;
      while(dis1[i]!='\0')
      {
         lcd_wdat(dis1[i]);//写入字符
         i++;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