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图

楼主(2006-04-28):
我这个图不能编辑出来

楼主:
怎么我的图做出来呢?你们是用什么贴上来的?

楼主:
我贴这个图上来也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看怎么才能把图贴上来,说明一下这个程序的反指令。
X0~X7接二位拔码开关,用于拔每次走多少个脉冲,特别是象那种 一次进刀0.001MM的机床,但是这个BIN码要用丝杆的螺距来加一个倍数才可以。
X10 为脉冲初值
X11为加速
X12为减速
X13为正转
本图仅对初学者参考。也可试编玩玩

网友A(2008-08-05):
Visual Graph是一套强大的交互图形开发平台,她能非常方便地建造基于图形的界面、制作各种图形元件、实现图形管理!

网友A:
你穿的衣服怎么这么想瑞萨的呢?

网友B:
还行!你可以直接用 MOV K2X000 D0,这样也是十进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