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BCD码

楼主(2006-04-28):
请教高手,什么是BCD码。谢谢。

网友A:
BCD码又名8421码,有人也叫它16进制.你可以参考<<计算机原理与应用>>,只要是计算机方面的基础书籍,都有介绍BCD码的

网友B:
BCD码用4位二进制表示一位十进制数例如9对应的二进制数为1001.4位二进制数共有16种组合,有6种(1010-1111)没有在BCD码中使用.BCD码的最高4位用来表示符号.BCD码实际上是十六进制数,但是各位之间是的关系是逢十进一.

楼主:
还是不十分清楚,请在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C:
8 4 2 1 BCD = 十进制
0 0 0 0 = 0
0 0 0 1 = 1
0 0 1 0 = 2
0 0 1 1 = 3
0 1 0 0 = 4
0 1 0 1 = 5
0 1 1 0 = 6
0 1 1 1 = 7
1 0 0 0 = 8
1 0 0 1 = 9
1 0 1 0 = 10

楼主:
还是不十分清楚,例如:136如果是10进制数,用2进制来表示为1000 1000。
如果是16进制数,用2进制来表示为0001 0011 0110。
还是2进制数1000 1000用BCD码来表示为88。
谢谢,请指教!

网友D:
BCD (二進位的十進制)
ex .1000
0001 0000 0000 0000
ex.bin 136
10001000
exv.十進制136轉HEX
88
你太亂了!加油。

网友E:
bcd码是二进制转为十进制的一种特殊方式。详细见“数字电子”一书

网友F:
这都要到这里来问那你真的不用学了,先去买几本书自己慢慢看,我也是刚学没多久,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楼主:
谢谢:我好象是明白了,是不是这样。
10进制数: 136用2进制数表示为:1000 1000。
      136用BCD码来表示为:0001 0011 0110。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G(2008-12-08):
[讨论]
老兄说的很对啊!想学习就要努力地付出啊!一起加油吧!

网友H:
BCD 码用4 位二进制数表示一位十进制数,十进制数9 对应的二
进制数为1001。
最高4 位用来表示符号,16/32 位BCD 码的范围。BCD 码实际上
是十六进制数,但是各位之间逢十进一。296 对应的BCD 码为
W#16#296,或2#0000 0010 1001 0110。
2#0000 0001 0010 1000 对应的十进制数也是296,对应的十进制
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