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8):
FUNAC 0md 系统的JOG模式不能工作是什么原因呢?

该模式下与什么系统参数有关系呢?

其梯形图是怎么编写的呢?

网友A(2006-05-28):
如果没有人改动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的故障是很小的 还是先检查下JOG按钮或者信号是否到位了

网友B:
请看有没有输入的信号!

网友C:
看下JOG模式状态下屏幕有没有显示,有显示大概就是参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