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的STL 注解

楼主(2006-04-28):
各位大虾:小弟初次接触siemens S7-300的plc,能帮我把以下的转成:梯形图:?
     O(
     L     MW    26
     L     0
     <>I
     )
     O(
     L     MB    28
     L     0
     <>I
     )
     O     M     25.0
     =     M    101.5

网友A:
太简单  联系我  QQ    532071737

网友B:
你这个根本就不能转换为梯形图,如果你将程序中的L MB28 改为L MW28,就可以转换了
转换方法:
打开编程软件,将VIEW菜单-》点击LAD即可。

网友C:
可以给我S7-300的相关资料吗?zy1983093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