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8):
装在配电柜柜里面运行了两年的电流互感器突然起火烧起来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电流互感器会烧的。是质量问题还是电路问题呢。

网友A:
有可能是质量问题,也有可能是电路问题是不是电流互感器二次没有接地。

楼主:
二次回路接地了
我是这个月十四号检查过了的,当时电流指示也正常,只是没量互感器的温度。铜排的温度也是正常的四十多度

网友B:
看一看你的电流互感器所带的负荷是不是超出了CT的容量。

网友C:
估计是二次开路了,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D:
绝缘不好了吧?

网友E:
你们单位是什么样的负载?要想分析原因这点还是比较关键的。

楼主:
我单位的负载是一台吹瓶机,电流是750安,互感器的负载就一块电流表,没接其他的任何其他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二次开路了,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G:
en 二次开路的可能很大~

网友H:
短路永远不会烧
互感器禁止开路必须1段接地

网友I: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禁止开路,二次侧一端接地,否则将产生比一次侧高相当于变比倍数的高电压。你单位电流互感器烧坏应该就是二次侧开路高压放电引起起火的。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禁止短路,否则将过载烧坏。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我还是没找到具体的原因 照说应该是质量问题,还有就是二次开路,但是二次开路怎么会引起那么高的温度就不是很清楚了,我们已经咨询了厂家,但是还没有回复过来
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J:
电流互感器允许短路不允许开路.开路容易引起2次高电压.但从没见过起火的.想不明白,希望你得到答案后告知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