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8):
家里装修,电路重新布置,发现电工用2根相线对应1根零线,就是从电箱出来时,是2根相线和1根零线,然后分成两路,这两路的2根相线分别与出来的2根相线连接,2根零线则与出来的那1根零线连接(不知说清楚没有)。我感觉不合适,但电工说可以的,零线没有什么负载(不对吧?)。
请问这样可以吗?如果不可以,已经这样了,有什么后果?
谢谢。
=======重新表述=================
谢谢各位的热心,看来我的表达有问题。
实际也就是:相线是粗的,零线只有相线的一半。如果零线也是粗的,对实际使用应该没有影响的。但是零线是细的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 10:11:45编辑过]

网友A:
家用电器大多是220v的,我觉得就单从用电来说应该是没事,但是不知道这两根相线是不是都是同一家的进户线火线,如果是就存在着危险

网友B:
我想不太好

网友C:
就同二楼所说,如果是二根相线是同一个进户线(也就是说只有二根进户线:相线与零线),然后再在开关的下端分出二条相线(就是同相位的相线),这样的话,共用一条零线的话基本没问题的(但也看注意零线的截面,以防止截面过小而烧毁电线)。

网友D:
家庭照明电路不可能出现两根相线,家用电都是220V的,不会出现380V的。所以你仔细看一下,你用万用表量一下两根相线的电压值就知道了!

网友E:
家里用电不可能有2根相线的,一般准确的说家里的一般是一根相线(一般称火线),一根零线,和一个地线,不过现在为了节省开支,一般都没安装地线的.在电工学里2根相线之间的电压是380(也称线电压)

网友F:
也可以,但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当零线断了,就不好了,家电就可能会烧

楼主:
可以用的道理我是知道的,不存在出现380V的。
只是我感觉不合适,也怀疑电工说的“零线没有什么负载”。
5楼的意思(但也看注意零线的截面,以防止截面过小而烧毁电线)可能比较对。
8楼“也可以,但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当零线断了,就不好了,家电就可能会烧”,我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G:
零线一断,断点之前的电器就会享受380v的电压,所以主零线要粗点,搭线也最好不要剪断,破皮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H:
家里怎么回出现两根线线电压,不可能的,你看是不是两根线是在同一个接线端子引出来的,假如是这样的话就浪费线了啊,和一跟线 什么两样啊,
假如是这样的话,用一根零线当然可以了,我想加里不会有380v的点的啊
你好好看看吧

还有就是象你说的那样没事啊,用单片空开分别装在两根相线上就好了

网友H:
不可能有两根相线的,你看一下是不是从一个接线端子引出的俩根线,是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看来我的表达有问题。
实际也就是:相线是粗的,零线只有相线的一半。如果零线也是粗的,对实际使用应该没有影响的。但是零线是细的?

网友I:
不应该这样布线的,叫他修改下~~

网友J:
电工说的“零线没有什么负载”是不对的,对于家用电来说进户的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相等的,否则就是你家里有漏电现象。
家用应该不会有问题,如果零线的截面足够大!

网友K:
同意15楼的说法。

网友L:
关键:如果零线截面够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如此看来,根本没有必要用2根线并联做相线,1根就行了,如果不行,2根也没有用(指零线是1根的情况下)!
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M:
为什么用两根相线?那不是有隐患了!外一接错线......

网友N:
你提出的问题关键是在零线,如果两根相线所在在两个回路同时工作的话,就看零线载流量是否够用。如果能够用就没有问题。这种布线方法一般在客厅布线上使用,可以只开一部分灯,以节约电。

网友O:
电流够就没问题,那电工的做法是多此一举

网友P:
可能吗,我害没件过谁家又两根相线进户的,这是违规的,你你可以去投宿他

网友Q:
两根相线,不可能吧?那你用的什么电表?三相的?
我想对方肯定是单相然后分出两条线,如果这样的肯定是不行的,分两条线说明一条线不够大,而你的零线既然还比相线要小。
要么就是便于控制,比如你家里有空调等负载大的电器,就分两路出去方便控制也不会影响其他小负载但是零线太小了肯定是不行的,要和总相线一样大。
他给你放的零线是多大的?你家有多大负载?是什么样的电表?

网友R:
我想不管是380还是220零线最小也要和相线一样大比较好,

网友S:
一户不会进两根相线。虽然楼宇供电是分相供电,但不会一户进两相,除非另行铺设了三相供电线。 电工的接法也可以,但不要忽视了零线的截面。平时都混淆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零线过细,后果一样也不可设想。

网友T:
同意5楼观点

网友U:
5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