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8):
我现在想控制区16电镀整流器,整流器提供0-10V电压电流信号,并且有一组控制输入信号也是0-10V。
请问各位大哥:
1。我选择OMRON CQM1H 的模拟量模块型号为多少?AD/DA分别需多少块?
2。四路输入是不是指这个模块可以接四个信号,比如两个电流两个电压,相当于可接两台整流器的信号反馈。
3。两路输出是不是指这个模块要以输出四个信号,可以控制四台整流器
4。CQMIH AD/DA 有源与无源有什么区别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哦~那可貴!
有用人機吧?人機若有IF PORT;用研華的AD/DA模組即可。五年前我做了一套100多路的AD/DA;還是鍍金線;還行。

楼主:
有人机,PRO-FAC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