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S800设置问题

楼主(2006-04-28):
我是一个刚接触变频器的新手,使用ACS800做一个自动衡压的系统,利用PID宏,在参数设置完毕以后发现  1.给定值只能够用百分数表示。  2.在本地控制模式下可以看见压力给定值,转换到外部控制以后给定值的显示部分就变成赫兹。   3.在泵和电机脱开的情况下试车,但是控制面板上显示的实际压力值还是不断的上升。不知道是那个参数没有设置正确,还请各位帮忙提示一下。谢谢~!

楼主:
这里的朋友都这么自私?

网友A:
这里的哥们都不自私,只不过用ABB的很少。

楼主:
哦~!原来这样......

网友B:
在综合性的技术论坛,一般都是讨论基本问题和基本方法。对于某一品牌的变频器的具体使用,讨论起来会有局限性。比如,若讨论西门子的变频器,我可以掺合,但是ABB的我基本不太使用,所以无法讨论。如果是我遇到这类的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打ABB技术支持热线电话,在那里问,可以得到最官方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