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9):
我的电脑是东芝2210笔记本,串口没问题,电缆也是好的,已经试过了,现在要于三菱FX系列PLC连接,总是提示我通迅错误,要不就是要我检查调制解调器设置,所有的设置我都试了,还是不行,是我的笔记本不能连PLC ? 还是别的原因?  有谁可以教教我,谢谢!

网友A:
看看,软件传送时你设置的通讯口是com几?可能你的接口和你设置的不一直

网友B:
有其它型号的三菱PLC的话换个试一下;

网友C:
我的电脑属性里,点硬件里的设备管理器,就可以看COM口了,顶楼的兄弟说的对,可能你的接口和你设置的不一致。

楼主:
我的通讯端口是COM1,PLC设置也是COM1,这是不会错的,而且COM口的参数我也都改着试了,就是不行,其他型号的plc我也试了,还是不行,麻烦各位还得帮帮我。

楼主:
对了,我的com口没有被占用,我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