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9):
请问高手用S7-300怎么控制调节阀?对偏差进行PID运算后是怎样对调节阀施加作用的?非常感谢 !

网友A:
控制无非就是控制你向PLC端口的输出值,你如果向PLC端口输出整数0,那么根据你的硬件组态中的组态的标准信号输出下限,如果输出27648,那么就输出上限,而输出0~27648之间的数,那么就根据信号线性变化输出。

楼主:
误差经PID运算后的值是什么形式的?为什么要除于100后再乘开发时间?

网友A:
没有看到你程序是如何写的,是调用自己编写的PID程序,或者是使用西门子PID控制块,也许是使用西门子PID闭环控制模块,这些基本的都不清楚,所以不能继续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L     #SP
     L     #PV
     -R
     T     #OUTPUT1
     NOP   0
A     #AM
     AN    #T_1
     L     #KT
     SD    #T_1
     A     #T_1
     R     #T_1
     NOP   0
     NOP   0
     NOP   0
A     #T_1
     JNB   _001
     L     #OUTPUT1
     T     #LAST
_001: NOP   0
L     #OUTPUT1
     L     #LAST
     -R
     T     #OUTPUT2
     NOP   0
L     #OUTPUT2
     L     #KD
     *R
     T     #OUTPUT3
     NOP   0
L     #KP
     L     #OUTPUT1
     *R
     T     #OUTPUT4
     NOP   0
L    L    #OUTPUT3
     L     #OUTPUT4
     +R
     T     #OUTPUT5
     NOP   0
A    A(
     L     #OUTPUT5
     L     1.000000e+002
     /R
     T     #OUTPUT6
     AN    OV
     SAVE
     CLR
     A     BR
     )
     JNB   _002
     L     #OUTPUT6
     L     #TT
     *R
     T     #OUTPUT12
_    -002: NOP   0
A    A(
     L     #OUTPUT12
     L     -9.500000e-001
     >R
     )
     A(
     L     #OUTPUT12
     L     9.500000e-001
     <R
     )
     JNB   _003
     L     #OUTPUT12
     ABS
     T     #OUTPUT7
_003: NOP   0
L     #OUTPUT7
     L     5.000000e-001
     <R
     =     #OUTPUT8
L     #OUTPUT7
     T     #OUTPUT9
     NOP   0
A     #AM
     L     #OUTPUT9
     SD    #T_2
     A     #T_1
     R     #T_2
     NOP   0
     NOP   0
     NOP   0
A(
     A     #T_1
     A(
     L     #OUTPUT12
     L     0.000000e+000
     >R
     )
     O
     A     #OUTPUT
     AN    #T_2
     )
     AN    #OUTPUT8
     =     #OUTPUT

后半部分实在是看不明白,请给于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