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后一托二问题

楼主(2006-04-29):
      我单位有两台55千瓦两极油泵电机,平时电流80安培,经变频40赫兹后电流为50安培,我想问问有经验的师傅可不可以用一台55千瓦的变频器去带动两台55千瓦的电动机,望同行赐教。

网友A:
不合适。应该考虑到电机的启动和瞬时的过负荷

网友B:
不可能同时带2台55KW电机;
只能启动一台达到额定频率后切换到另一台上;
如果你想同时启动2台,变频器可能需要132KW;

网友C:
不可以的,那样很容易弄坏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