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键 起保停程序

楼主(2006-04-29):
求单键 起保停程序   哪位大侠请赐教

网友A:
基本功。建议自己琢磨一下。
1。若三菱可用ALT
2。其他,可取沿。串输出0
            非沿      串1
3。可用SET之类。

网友B:
若三菱可用ALT很对

网友C(2006-07-12):
三菱的要用ALTP指令。

网友D:
j就只能用三菱ALT的吗

网友E:
LDP X0
ALT Y0

网友F:
用脉冲也可以 或用2个计数器也行 自己慢慢实验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