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9):
有一台锥形转子电动机 ZD41—4  三相380V  频率  50HZ  功率:7.5KW
转速1400rpm    接法:Y  。
     该电机在使用过程中,只要一启动就跳闸。
     拆下电机检查,发现轴承33208已破裂,电机的漆包线光亮,无变色变味的现象。
     检查三相绕组,每两者之间均为16欧,对外壳绝缘还好。
     再看电机线圈外部,发现有一根线已断了。
     奇怪的是:即然一根线已经断,为什么量得的电阻却是一样的呢?

网友A:
可能是因为轴承破裂造成启动电流过大跳闸。(检查三相绕组,每两者之间均为16欧,对外壳绝缘还好。再看电机线圈外部,发现有一根线已断了)绕组是双线的吗?

网友B:
电机绕组线圈是双路并绕的.........

网友C:
电动机定子线圈是绕好在并起来装机的。

网友A:
可能是我说的不太清楚,还是你们理解的问题,大概是我理解能力不够。你们没见过2根线并联起来当作一根线(单匝双线,线径可能一样也可能不一样)来使得绕组吗?电机怎么下线的我还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