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9):
初次使用三菱控制器,不知怎么把高速计数器的信号采到控制器上。高速计数器是扩展模块,型号是FX-2ND.哪位大虾指点迷津,不甚感激。

网友A:
FX-2ND是什么?怎么没听过;

楼主:
不好意思,型号搞错了,型号应该是: FX2N-2AD

网友A:
牛头不对马嘴!
FX2N-2AD是模拟量输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