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9):
S7_300  模拟屏指示运行灯不稳定
模拟屏指示运行灯不稳定 闪亮没用规律
CPU是315-2DP
Do  SM322地址指示灯跟模拟屏相同
BF  0.5闪亮
SF 长亮

网友A:
有故障,是不是接线错误了

网友B:
系统或者程序有故障
有时是接线不好掉电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