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问题

楼主(2006-04-29):
准备使用AUTOCAD软件绘制电路图。
有问题:电气元件的符号有没有包可以下载?
个人认为,如果用AUTOCAD绘制电路图(一般的控制电路及主电路,如控制三相电机的星三角启动等)如果将相应电气元件符号已经设计好的块插入来绘制的话,会使得绘制电路图的过程快许多。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块包可以下载呢,或相关的设计资料呢?毕竟电子元件众多,如果一个一个再来绘制未免花好多功夫了,又没有相关的尺寸标准。

另有没有比较好的绘制此类电路图的软件,就是用于绘制不是很复杂的电路,主要的电气元件就是一些继电器接触器。

大家一般用什么软件来绘制此类电路图的?

楼主:
谢谢楼上,CCAD下载来用了一下,是免费试用版,不过没有相应的电气元件!
哪位大大可以帮帮忙哦!
AUTOCAD电气元件符号哪里有下载
推荐个软件也可以啊

网友A:
如果连这都没有AUTODESK就是傻瓜了  各种机械的  电气的  电子的  服装的  什么都有  问一下卖软件的   需要安装

网友B:
我用的是Microsoft Office Visio 2003绘图软件,画图很顺手,不妨你也来试试。如果需要帮忙画图,我可以帮助你解决!
我的QQ:361997800 李先生

网友C:
我在AUTO CAD里面画图不用什么模块同样画的快,先画好第一个管他什么东西,只要画好了第一个就行了,后面就全部用来复制,如果是画PLC的梯形图那更快了,全部用复制就行,其实你用模块也是这样做,还不一写会快,标注时就是写第一个,然后全部复制上去,再修改,只要点一次修改命令就行了

网友D:
我用的AutoCAD Electrical 2006,是电气版

网友E(2007-04-18):
我用的也是 AUTO 2006 电气版 感觉不错
但我有个问题 问问大虾们
每次写出来的线号字体大小和颜色都不对 。字太小, 颜色打印出来看不见 。
我想改,但每次都是双击 一个一个地改,太麻烦了,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简便点,
全部一起改  或者象个刷子似的,改好一个后全部刷成一样的 ,
最好是在预先能设定一个固定的格式。
谢谢 帮小弟解决一下

网友F(2008-07-01):
没有用过,能否给我传个?

网友G:
前几天有个帖子发布了下载的地方,你搜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