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9):
1. 基础参数:
1.1  电压等级:0.4 kV  AC
1.2  电源频率:50Hz
1.3  无功补偿容量:  kvar ,分  级投切。
1.4  装置型号:LVCK—0.4—(容量)/(投切路数)
1.5  由于在供电系统中较多使用了变频器、整流器等非线性负荷,所以系统中含有谐波,因此补偿装置必须具有抗谐波功能。在保证对系统中的谐波不放大的同时还能吸收部分谐波。而且基波的补偿容量要满足要求。
1.6  按装地点环境温度:             湿度:
1.7  按装地点海拔高度:
2. 补偿装置的执行标准:
2.1  IEC60931—1:1996   《1KV及以下交流电力系统用并联电容器》
2.2  GB/T 17886—1999     《1KV及以下交流电力系统用并联电容器》
2.3  GB50227—1995         《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
2.4  JB7113—1993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
2.5  GB12747—1991         《自愈式低电压并联电容器》
2.6  GB4208—1993          《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
3. 补偿装置的配置要求:
3.1  装置应配置下列元件:隔离开关;电容器投切器件;滤波电容器;熔断器;热继电器;避雷器;调谐铁心电抗器;无功功率控制器以及制造厂需要配置的其它元件。
3.2  装置的每一条补偿支路都具有调谐功能,电容器和电抗器组成串联谐振回路。在基波时呈容性对系统输出无功,在高于调谐频率时呈感性不放大谐波。
3.3  装置应至少配置下列保护:过电压保护;短路保护;防涌流保护;过流保护;抗谐波保护等。
3.4  装置的调节物理量应为无功功率。采用的无功功率控制器要求能在较大谐波和非正弦条件下可靠的工作,根据负荷实时所需要的无功,进行动态补偿。投切回路按等容量分组。
4. 电器元件的要求:
4.1  电力电容器:电容器采用三相滤波电容器,内置放电电阻,要求采用聚丙烯薄膜做介质,介质损耗小于0.005%;浸渍剂为环保型。
4.1.1  容量偏差:-5%—+10%
4.1.2  温升:不超过30 K
4.1.3  密封性:将电容器加热4小时,使所有部分达到80℃,无泄漏现象。
4.2  调谐铁心电抗器:采用三相干式结构,电抗率要根据谐波源的特征谐波情况有针对性的设计。
4.3  无功功率控制器:以无功功率为取样物理量,智能型功率因数调节器。
4.4  电容接触器:
4.3.1  接触器必须能够分断容性电流。
4.3.2  额定电流必须大于其分断电容器组的额定电流1.5倍以上。
4.3.3  机械寿命:30万次。
晶闸管无触点开关模块:(在负荷变化较快的场合满足快速跟踪需要场合用)
4.3.1动态响应时间 20ms。
4.3.2采用过零点投切技术,投切无涌流。
4.3.3采用风冷模块。
4.5  避雷器:采用电容器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4.6  隔离开关:
4.5.1  操作机构:手动
4.5.2  隔离开关及其操作机构有自锁能力。机械特性:三相操作1000次以上。
4.5.3 隔离开关的额定电流要大于装置额定电流的1.5倍以上。
5. 成套装置要求:
5.1  电容器的主接线采用三角形接线方式。装置的分组投切应采用自动循环投切方法,并要设置手动投切方式。
5.2  调谐回路的电抗器设计是根据系统的特征谐波含量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选择计算。如:5次、7次或11次、13次等。
5.3  合闸涌流限制在电容器组额定电流20倍以下。
5.4  电容偏差:三相电容器组的任何两线路端子之间,其电容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应不超过1.06。
装置的实际电容与其额定电容之差应在额定电容的0—10%范围内。
5.5  成套装置的温升、绝缘水平、耐受短路电流能力、过负荷能力等均要符合标准的要求。
5.6  成套装置的防护等级为IP2X,装置的外形尺寸为:
    柜形应与其它配电柜一致。
5.7  电源和补偿装置连接方式:电缆下进线、汇流排进线。
6.   出厂试验:每套装置出厂时均应进行出厂试验,其项目如下(不限于此):
6.1  外观检查;
6.2  电器检验;
6.3  电容检验;
6.4  工频耐压试;
6.5  投切试验;
6.6  保护装置检验。
7.  标志、包装和运输:
7.1  标志:每套装置应装有下列内容的标牌:
名称及型号;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频率;额定容量;出厂编号;制造时间;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7.2  包装:包装箱必须牢固,应能保证在正常运输条件下装置及装置内的电器在不受损坏。包装箱外面的标志必须清晰、牢固。
7.3  装箱资料应包括
7.3.1  装箱单;
7.3.2  合格证;
7.3.3  产品使用说明书;
7.3.4  出厂报验报告;
7.3.5  安装时必需的技术图纸;
7.3.6  供方认为应提供的其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