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寻址方法

楼主(2006-04-29):
最近小弟正在学习can,但是有一个问题困绕着我,就是can是如何访问从站的,如果采用简单的主从结构,那么是不是不必配置验收过滤寄存器了呢?谢谢各位指教啊1

网友A:
报文里有ID(标识符) 2.0A 11位 或 2。0B 11位 扩展则29位  具体你该看CAN协议书
过滤器已集成在CAN收发器上了,如80C51应用广泛,在发送报文的时候 可以看看我刚刚翻译的资料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当数据由CAN传输时,没有指定哪站,取而代之的是报文的内容(如转速或引擎温度)指定的,它们在整个网络上各有独特标识符。标识符不仅确定报文而且也决定了报文的优先权。当几个站同时竞争总线通路时,对于总线分配,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个假设的站的CPU希望发送报文给一个或多个站,它把要传输的数据和它们的标识符给指定的CAN芯片(“准备”)。这就是CPU所要做的初始化数据交换的全部。报文由CAN芯片构造和传输。一旦CAN芯片收到总线分配(“发送报文”),CAN网络中的其他所有站变成这个报文的接收站(“接收信息”)。CAN网络中正确接收报文的每个站执行接收检验来确定是否收到的数据是对应那个站的(“选择”)。如果数据对有关站有意义,它们即被处理(“接收”),否则它们将被忽略。

网友B(2010-01-05):
2lou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