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9):
在现在有很多人提到相电压一般都理解成了相于相之间的电压也就是380v,而线电压理解成了220V.
其实相电压指的是相线即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而线电压为线路上任意两火线的电压,也就是说相电压应该是220V,而线电压才是380V.

网友A:
此问题太简单了,只是电工都应明白

网友B:
所谓线电压指的是线与线之间电压380,相电压是线与零之间的电压220

网友C:
终于明白了,困惑了好几个月了,就是没有高人指出,谢谢!
 希望今后再提出一些这样的简单而又易错的问题,供初学者学习!

网友D:
太基础了吧

网友E:
j这也是高手和初学者都容易出错的地方。
我会好好做事。。好好珍惜我身边的每个人和事!

网友F:
对于我们国家的电力来说,从发电厂出来的都是三根火线(线电压)。在用变压器升压输送出去,我们用到的点是用降压变压器降压到400V(依旧是三根火线线电压)。我们所说的零线是从降压变压器的绕组的三组线圈的接点里引出来的。变压器是星型的。这里的四根线齐了。在通过陪电柜分别接到我们用户(负载)。三根火线一般命名为A、B、C,零线为N。用380V的线电压是接A、B、C。我们家庭是用AN、BN、CN。既220V 相电压。
 400与380不等啊!是的,那里的20V电压消耗在线路等其他设备里。

网友G:
线电压是相电压的 √3倍,约1.75倍

网友H:
我们这电力系统没有中性点,也就是零线,请问相电压又是多少....(380V)

网友I:
其实,电厂的发电机有些是输出六相的,每相互差60度,走线时,才将互差120度的相组成一组,共两组,这两组电在变电站是不可接通的.这样可减少一台发电机组的安装成本.
发电站并网机组并没有中性线的(发电机的绕组是三角形接法),中性线是在用户变电站变压器的输出绕组上接上的.我国的变压器多采用(角/星)方式,(可消变压器二次侧的高频谐波反馈到高压侧从而导致整个电网事故.)所以高压线当然看不到中线.所以在高压线路上也不说相电压,而直接说线电压,如三峡电站550KV的超高压电输出,就是指的线电压为550KV.

网友H:
请问,电机铭牌上写的电压: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12A,是不是指的线电压380V,线电流12A啊,请答复,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电机铭牌上写的电压: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12A,是不是指的线电压380V,线电流12A啊,请答复,谢谢

对的.三相电机功率计算工式:P=√3*U*I*cosψ*η总是对的.

网友J:
用220乘以1.732是多少啊?
这就是二者的区别和联系。
另,我们平时用的插座上明文规定为250V,5A啦,3A啦等等。
还有变压器输出的工频低压全是不低于400V,也是规定。

网友K(2008-09-18):
请教各位高手:
为什么工业用电要用3相220V,或者两相220V,而居民用电则为单相220V(一根零线和一根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