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6-04-29):
请问各位大虾;一个冷压端子上能不能压两根线的,如果有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我在外面出差,碰到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说,在一个接线端子上不能接两根线的,但我们接线都是这样的呀,但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所以想请教一下。

楼主:
怎么样没人回答呀?我急死了

网友A:
没听说过:在一个接线端子上不能接两根线的

在一个接线端子上不能接三根线吧

网友B:
没听说过:在一个接线端子上不能接两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