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9):
请问
1、一个压力变送器的一个模拟量信号能同时接入DCS和DEH系统吗?
2、一个压力开关的一个开关量信号信号能同时接入DCS和DEH系统吗?

网友A:
硬接线不行,会信号衰减,可以进DEH,再通讯去DCS.

压力开关尽量使用两个,不建议使用一个,将就也能用!个人观点

网友B: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1.把4-20ma信号转成1-5伏电压信号,并两路输出分别到DCS和DEH,前提是接收模块能采集电压信号 。
                          2.加个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C:
1。可以,4-20ma信号是最好用的,使用时要串联,不要并接,如果须要的话24V供电加到30V。
2。加个中继。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

网友D(2013-01-30):
用4-20mA将两个系统串联的话,一旦环路断开,影响两个系统。
因此模拟量信号,同时进入两个系统,最实用的办法是将一路4-20mA模拟信号隔离转换为2路4-20mA,分别进入DCS和DEH.如 TA3612和TA2612均可满足。

开关量信号,不太懂,不作评论。

网友E:
模拟量,弄一个一进二出的隔离器就行了,
开关量,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F:
电流转电压,采用一进二出隔离器比较规范。
开关量输入信号是否能同时进两套系统,要看两套系统的输入型式是否允许。但无论什么系统,加继电器隔离都是可以的。

网友G(2013-05-02):
最好不要这样用,建议增加变送器,防止信号测量有误,对重要测点可参考相应规程。
压力开关也是一样

网友H:
坦诚的说不明白DEH是什么系统。
不过偶认为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对于重要的参数什么最危险,现场仪表信号失灵或不准最危险,因此现场重要的点都是冗余设置多个测量仪表同时使用。而且好多设置是三取二,四取三之类的设置。
因此偶认为一个信号进两套系统不是一个理想的设计理念。

网友E(2015-12-13):
回复 网友F:
个人觉得,还是电流信号比较稳定,电压信号对距离、干扰因素等影响比较大。

网友I:
可以的  有种安全栅一进二出  以前我就用过  很方便

网友J(2016-03-21):
模拟量信号可以加一个一进两出的安全栅!

网友K(2017-03-02):
可以接入其中一个,然后用4-20输出到另一个

网友L(2017-11-08):
保守的话弄个信号隔离器一拖二的!简单救急的话信号一串也可以用!开关量的话用个中继就看你控制要求了!

网友M(2018-06-05):
回复 楼主:
开关量也可以用隔离器或安全栅一分为二啊

网友N:
不论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都有一进两出的安全栅,在我们公司都是这样使用的,MTL的,辰竹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