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9):
运行中突然停止,带电时不能和编程器或计算机连接,编程器显示-----2行,如插上编程器再送电,可进入编程状态,程序正常但无输出,打到运行或监控,读几句程序后就死机,此时编程软件显示CDM警告

楼主:
刚才忘说了 该机只使用了3个月 另外与pc柜相临的配电柜去年发生过火灾,至今已损坏PC2抬,但故障现象不同,恳请各位专家赐教.

网友A:
CPU有故障了,与电脑通讯的话会联不上;
接上C200H-PRO27的手编器不会显示任何信息,只有"==========";
这种情况需要维修了;

网友B(2008-01-26):
[分享]
你把输入输出板从底板取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