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9):
如标题所示,一台TQZ5013型号塔机起升三速的交流接触器线圈被烧坏,辅助触头也坏掉。当我换上一个同型号的交流接触器时(辅助触头换了个好的),却无法吸合!想请教的是如何判断交流接触器的好坏?是否用万用表打接触器的线圈是否通路及主触头手动按下时三个主触头能同时通路就能判断出此接触器是好的?还有没其他判断的方法?如果照我所判断的那样的话,接触器是好的,那为什么换上后主触头却无法吸合?并且换上后,塔机通电20来分钟该接触器就会发出焦糊的味道,拆开该接触器发现里面的线圈温度非常高。为什么会这样?是否是在控制回路上有线短路或是其他什么原因。。。该塔机其他的1.2速都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说的不明白,电压正常吗?你可以把接触器接到其它电源上来判断接触器的好坏,接触器的线圈是有阻值的,一般来说1000欧姆左右正常(这与接触器的大小和电压有关)

楼主:
我测的那个是2000欧左右。
是不是在带电的情况下也可以用万用表测线圈的电压?
另外我用液压顶升的电源只接了接触器的线圈。只要一通电,接触器就闭合!是否这样就可以说接触器是好的呢???
我是刚学的,没办法,菜!!!谢谢二楼的兄弟了啊~

网友A:
2000欧可以初步判断表示接触器线圈是正常的,你把接触器装到塔吊上,然后你可以测量一下接触器吸合时的电压是多少,看看有没有压降,我估计你的接触器吸合电压不正常

网友B:
换用的接触器质量差!如果线圈电压符合,可以肯定,发热是有线圈引起的,不外乎线径小、匝数少的原因。

网友C:
可能是交流接触器线圈接入低于额定吸合电压80%的不正常电压,如控制回路有阻性负荷串联或电源不正常

网友D(2006-10-20):
求接触器原理  谢谢啊

网友E:
接触器线圈电压和控制电压相符吗?如果接顶升电源能吸合,接到3挡却不吸合,排除接线错误后,应该是线圈电压和控制电压不符.  我是塔机厂的,交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