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9):
另外CX-Programmer5.0支持这种老型号的PLC吗?

网友A:
知道一点幫你吧;想自己搞?對您有難度。

网友B:
建议你先用编程器读一下程序,最多300来条.比你做电缆,找插头,找程序要容易也快.
顺便讲一下,与电脑联线图当时没复印,因为没软件,又读不出程序,后悔呀,现在帮不上不上,惭愧.
对不起利昌大哥了

网友C:
请教利昌机电,我用SP10-PRO01手编与SP10的PLC相连,按CLEAR+MON+CLEAR,此时出现程序的第0步,但看不到PLC内的程序,显示的全是NOP,很明显PLC内部是有程序的。手编器上的RUN/PRGM转换开关可以正常控制PLC的运行停止。
    然后我又试着写入指令LD NOT 0000,OUT 0000,END。从手编器上看似乎操作成功了,但运行的还是原来的程序。
   想问如何删除PLC内部的程序?如何正确写入程序?

网友C:
贴图好象有问题
我想贴张SP10-PRO01的健盘图,但老传不上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上兄弟,经您指点搞定了。由于操作不熟练没有将原程序读出作参考,还想问SP系列它的I/O点的地址是怎么编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