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cpu314 IFM是不是集成了MPI,自制一根连接线就可以连上电脑编程了是吗?在线等高手回答

楼主(2006-04-29):
在线等,,

网友A:
集成了MPI口,如果你的电脑没有安装CP5611,5613,5511,5512等通讯卡的话,你需要使用MPI适配器来进行连接,而不是简单的做根MPI线就能连的起来的。

楼主:
谢谢指教
我的机子的操作面板是op37,我把面板的操作键盘和软驱给拆除了,接上了个人电脑的键盘,可是现在没法用,,是不是主板上有跳线?我应该怎样作,请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