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30):
西门子本身有软件滤波的功能
我想问 如果采用软件滤波的话
会不会延长扫描周期的时间???
程序的循环扫描时间和模拟量输入后滤波  有什么时间上的制约关系????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毫无疑问,当然会增加扫描时间。详情请查看西门子模块规范手册。

楼主:
可是未使能滤波比使能滤波的执行时间增加值还要大啊?
我想知道的是
如果使能滤波的话   是模块本身自己采集64次(或者128次等)后计算平均输出 到aiw0
还是依赖于程序的的movw aiw0  vw?? 指令   调用64次movw指令后计算平均输出?

网友B:
你从AIW存储器读到的数据是经过滤波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