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30):
我单位原有400KW负荷的用电设施(照明+动力),现新增380V-360KW的空调机组,采用二条185平方的铜芯电缆,可是试车的时候电压降到350V-360V,变压器(1000KVA)那里无异常,只是机组一运行电压就降下来,这是什么原因?

请师傅们赐教!谢谢!

网友A:
变压器二次侧的电流,电压,功率因数在机组开机前后分别是多少?
你说的电压降下来是在哪个部位测出来的?

网友B:
正常
空调启动电流大启动时间长
电缆的总接面太小

网友C:
360KW的空调机组采用2根185铜芯电缆已经不小了。从变压器到负荷的距离要是太长的话。压降也是有可能蛮厉害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3位!!!

网友D:
变压器是多大的?是不是余量不够?!

网友E:
如果在变压器二次侧电压正常,空调机组处电压底就说明线路产生了压降,象你这种情况一是可能线路太长,二是线径小,两根185带360KW负载,在满载的情况下只是刚好够用,但是近两年我在搞电气安装时发现采购回来的电缆都降了一个档次,就是说185只有150平方毫米,150只有120,120只有95,依次类推,你测算以下你的线径是否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