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30):
我最近弄了个F930GOT-K的触摸屏,当我把随便编的画面传到它上面后,它就每次显示那个画面,原来的系统设置什么的都不见了,求问怎么才能把这个画面去掉,恢复原来的样子啊!!!!
急急急!!!!!!!!!!!!!!!!

楼主:
用的是FXDU/WIN--C编程软件

网友A:
在通电源时在触摸屏四个角按住,便可出现系统设置。新灌录的程序将原来的程序冲掉了,想恢复原来的是不可能的。

楼主:
谢谢!!!!!!!!!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画面删除呢?把它读出到PLC上吗?

楼主:
我按您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
还有什么好的法子没有

网友B:
直接下载新程序就可以覆盖 。

楼主:
o 哦?去哪儿下载东西啊?我用了一个自带的程序去传送,可老是说终端无响应!!!

网友C:
下载新程序就可以覆盖 。

楼主(2007-06-21):
求问三菱触摸屏的问题
我最近弄了个F930GOT-K的触摸屏,当我把随便编的画面传到它上面后,它就每次显示那个画面,原来的系统设置什么的都不见了,求问怎么才能把这个画面去掉,恢复原来的样子啊!!!!
急急急!!!!!!!!!!!!!!!!

用的是FXDU/WIN--C编程软件

网友D:
你的触摸屏地址有没有搞错啊

网友E:
你已经把原有的删除了,需要重新做一个新的下载下去.你原来的画面如果重要的话,你告诉我要求我可以重新帮你做一个.lijungan@gmail.com

网友F:
重新上传就可以了  要完全覆盖就没有问题了

我也可以帮你做  你可以提供 程序 和触摸屏的要求   很荣幸能够帮你   liuzhixiang1980@163.com

网友G:
注意传送接口:如COM1或COM2,再检查传递参数的设置,如传递速度、方式等。

网友H(2012-10-19):
请问三菱触摸屏的位指示灯仿真没有是因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