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频繁跳闸

楼主(2006-04-30):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漏电开关控制几台电脑,我的电脑用的是飞利浦的显示器,最近出现如下问题:
1、使用时无端跳闸;
2、只开一台电脑时(无任哪台),第一次将送电没问题,第二次送电时跳闸;过几分钟后送电又可以。
请各位同仁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高次斜波干扰 产生漏电

网友B:
同意上面的说法,买一个漏电电流较高的断路器,

网友C:
不懂,但我认真对待,吸收

————————————————
开始学电工,不懂得大家多多关照

楼主:
我用了较高漏电电流的断路器,还是这种现象;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D:
试一试漏电电流较高的断路器

网友E:
电脑一般不要接漏开,如果条件好的话可以接漏开,只是要把漏电大的电脑(主要是元件 老化了漏电)废弃

网友F(2006-06-15):
漏电开关只保护3,4次,国产的以后就习惯性流产了,哈哈

网友G:
1、注意负载是否太大?尤其CRT启动时的冲击电流、开关电源的初始电流。
2、看看有没有机壳接地的、或连接带接地的屏蔽电缆。
你说的第二次送电是什么概念?
我这带7台电脑、2台激光打印机、热水器一直正常,只是如果显示器开关都没关的时候送电,偶尔会送不上。所以下班时要把显示器的电源关掉。

网友H:
电脑有没有接地线。

网友G:
你用电笔量一下机壳,如果没亮,那就是接地了。

网友I:
你用的短路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G:
对了,说说漏电开关型号。

网友G:
还有电脑数量、其他电器状况。

网友J:
增加见识了,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