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30):
我单位使用的EOCR-3DD-60-220电子过流保护器,使用中一台22KW电机烧损,保护未动作,EOCR设定为超过电动机额定电流42.4A、启动时间超过6秒,堵转时间超过7秒时保护动作。后来发现是电动机接线盒的地脚螺丝掉入电机内部绕组接地后导致电机烧损(烧损前曾很长时间出力不足)
想请教各位:这种电子过流提供的缺相4秒保护、相间不平衡8秒保护是不是自动的,不用设定。如果相间不平衡超过8秒就会动作的话,那么绕组一相接地后电流不平衡是否会超过这个保护值,另外面板上SW4开关为报警开关,在电机烧损后发现只有该开关是在ON位置,而SW1安全、SW2逆相、SW3动作特性开关均未拨到ON位置,我在调整时发现即使只有报警开关SW4拨到ON位置,上述过流、启动延时、拖扣延时都起到了保护作用,这是怎么回事?现场接线为:220V输入,95、96闭接点串入接触器线圈,07、08报警触点未接线!如果07、08想要接线的话,我应该把它接到哪里?

楼主:
哪位可以帮帮忙啊?

网友A:
晚上试试,有结果告诉你......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