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

楼主(2006-04-30):
请教一个问题:我厂有一个风机使用软起动器在起动时有一个可控硅触发晚,导致软起动器显示过载保护,起动不起来,很想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可控硅触发晚的!
                         请教

网友A:
怎么确定"软起动器在起动时有一个可控硅触发晚,",会不会是设置的起动曲线有问题呢?

楼主:
不会的,我们已经测量过了

网友B(2008-11-09):
软起动与传统减起动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网友C:
我有个机床15KW的电机,直接启动用过,但是最近烧坏了两台了,都是启动时接触器粘连,请问用软启动能解决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机床15KW的电机,直接启动用过,但是最近烧坏了两台了,都是启动时接触器粘连,请问用软启动能解决吗?

可以用软启动,不过电机不是很大,为什么不用星三角启动呢?软启动体积较大